[技术讨论] 帮忙看看这个传导问题该怎么办

楼主(2022-10-11):
    我做了一个电源,65W/230V。测试传导过不去,具体看图,
    共模与X电容都加的很大了,始终是压不下去,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了,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希望各路高手指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的差模和共模都有的,建议增加共模电感,可以多做几级LC滤波。一定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频率这么明显,IC没有抖频?看你的温度情况,温度不高的话,增大Gate 电阻.放慢驱动 或换个MOS, MOS-DS加 100pf以下

网友:
    看下变压器绕法, 增加下屏蔽、内层,前端改共模的话,换一个非晶共模。

网友:
    从图谱看,比较明显的是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