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图像中数字的识别

楼主(2022-10-11):
请问如何在matlab中将这个数字识别出来,这个是从一个红外热图像二值化后截取出来的温度值,大小是22*54。

网友A:
    ocr 函数 就行
你得装 Computer Vision Too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r 函数 就行
    你得装 Computer Vision Toolbox

非常感谢,但温度信息中的负号"-“被识别成了“»”,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个你可以考虑单独处理,例如对识别的字符串进行判断,如果字符串的第一位 不是0-9 的数就把这字符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