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浮空驱动来解决问题?

楼主(2022-10-11):
我做了一个H桥电路,PWM波输入到mos管的栅极,下面两个MOS可以导通,但是上面的两个MOS不能导通,如何采用浮空驱动来解决问题?

网友:
用光耦啊,反正需要自举电路才能驱动。

网友:
上个线路图看看,感觉楼主的输入波形是否不妥。

网友:
搜了一大堆资料,不知道怎么正确把自举电路结合到上面这个H桥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