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焊接缺陷有哪几种?产生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10-11):
常见的焊接缺陷有哪几种?产生原因有哪些?

网友:
钢板边缘上、下错位对接,造成焊缝不平的现象,成为管缝错位或管缝搭焊。

网友:
焊接过程中,熔化金属流淌到焊缝之外未融化的母材上所形成的金属瘤。

网友:
焊道偏离焊接中心线,产生焊缝偏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