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用VBA宏读取txt文件中数据建模后不能更改模型参数

楼主(2022-10-11):
    我用VBA宏读取txt文件中数据话好模型之后,
    仿真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关闭后再打开就会提示历史树错误。
 改动模型参数按F7更新后也会出现相同的错误。
 detail里显示的是VBA宏的代码,
 其中“fname=“路径+文件名””这一句是红色显示的。
    请问有前辈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模型画好了不能改动参数很是郁闷呐!

网友:
    我的感觉是,你的文件路径是否有中文或者非英文字符啥的?因为每次更新,都是将历史树所有操作进行一遍。
 你能将你的vba代码fname这一行放上来看看么?

网友:
    还是可以参数化的,将需要参数化的量在VBA里直接用变量,运行宏的时候会自动弹出让你输入参数值的对话框。

网友:
    把出问题的代码放在BeginHide,EndHide之间,那段代码就被隐藏起来了!
在修改参数的时候重新运行宏的时候将不会运行这一段,problem sol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