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FP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10-11):
PCB和FPC有什么不同?

网友:
物理特性不同,fpc是柔性电路板,可以弯折的;pcb就刚性电路板,不能弯折的。

网友:
fpc和pcb的基础材料是不能共用的,各有各的材料。

网友:
对于很多结构设计很严格的产品pcb满足不了装配要求的就必须用fpc替代。

网友:
fpc也分简单和复杂的,价格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