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分频问题。想把50MHZ分频到1HZ。应该怎么实现?请问DCM分频是怎么分频?它和...

楼主(2022-10-11):
    FPGA中分频问题。想把50MHZ分频到1HZ。应该怎么实现?请问DCM分频是怎么分频?它和计数?

网友:
    计数分频和dcm分频都可以实现,不过要看你的这个分频时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dcm是专门的数字时钟管理,它所实现的分频时钟更准确,与时钟源和其他的分频分钟有着严格的相位关系,时钟抖动等特性要好;计数分频则必然与原时钟有一定的相位偏移,尽量不要用计数分频的信号去做时钟触发,一般都会报warning,个人习惯10M以下没有dcm资源时才会用分频做触发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