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时开关电源功率选大了会有什么坏处

楼主(2022-10-11):
    电压输出24 V,但是负载有8个,功率是300W,这样能行吗,负载的总功率是100多W,会不会对负载有损坏,负载是电子产品选型时开关电源功率选大了会有什么坏处" X& W- g  {+ R7 N

网友:
    电源功率选大有导致电机烧坏的可能性。

网友:
    开关选型通常会选的允许最大电流大一些,因为开关的作用只是切断与闭合电路的作用,如果选的开关规格小,可能导致开关烧坏,就要常换开关了。

网友:
    电源选择上可以选择与电机额定功率相匹配的电源,若是选的过大,电机在工作时,总是处于过载状态,这样电机的散热就有所不足,容易烧坏。长期处于过载状态,对于电机的寿命也会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