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解决以太网信号产生的EMI超标问题?

楼主(2022-10-11):
如何解决以太网信号产生的EMI超标问题?

网友:
    以太网信号导致的EMI是怎么得出的结论?网口屏蔽,接地,pcb走线,时钟,晶振都需要注意。

网友:
    从源头消除,针对以太网,可以将高速线走在PCB内层,包地处理等,方法很多,可以看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知识,这个不是一两天可以搞定的

网友:
    除了以上改善外,RJ45可以使用航空插头,改用光纤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