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焊机导致线路板内部元件损坏问题?

楼主(2022-10-11):
我这边生产的时候,我们线路板上有个架子,架子上有铜柱的,需要用点焊机和产品连接,发现点焊后,会使线路板内部的某个元件顺坏,有时电阻,有时一个通讯芯片TJA1020T,通讯芯片的通讯脚6脚LIN是与需要点焊的脚直连的,大概有3%左右,有时会更多,我想确认下,有谁的项目有这种点焊的工艺吗,是不是点焊机的问题,需要调,麻烦各位指导下,点焊机的下面那个触电是有接地的。

网友:
可能是静电或浪涌损坏芯片

网友:
应该焊接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