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pld中实现fir滤波?

楼主(2022-10-11):
怎样在cpld中实现fir滤波?

网友:
是直接用matlab设计的线性相位滤波器吧?这样的话,很简单,设滤波器阶数为N。对采样点的延迟就是N/2,N为偶数;或者(N-1)/2,N为奇数。然后在滤波器输出结果那里,直接从头扔掉N/2或者(N-1)/2个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