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开关变压器原边电感如何计算

楼主(2022-10-11):
    请教各位前辈,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时,三种模式下(连续导通模式CCM,断续导通模式DCR,临界导通模式CRM)原边电感的计算公式是啥样子的,都一样吗?0 {! X0 w/ n- N

网友:
    根据你的反激开关电源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占空比以及开关频率下需要输出的功率计算。

网友:
    不一样。电流断续情况下,变压器初级电感存储的能量在开关管关断时完全输出到次级,电流连续情况下,变压器初级电感存储的能量在开关管关断时没有完全输出到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