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通信里的数据电路和数据链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11):
数据通信里的数据电路和数据链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
数据电路指的是在线路或信道上加信号变换设备之后形成的二进制比特流通路,它由传 输信道及其两端的数据电路终接设备(DCE)组成。
数据链路是在数据电路已建立的基础上,通过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交换“握手”信号。

网友:
    加了通信控制器以后的数据电路称为数据链路。可见数据链路包括物理
    链路和实现链路协议的硬件和软件。只有建立了数据链路之后,双方DTE 才可真正有效的进
    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