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外部IO口可以作为外部时钟的输入吗???

楼主(2022-10-11):
FPGA 外部IO口可以作为外部时钟的输入吗???为什么我一个IO口作为时钟输入,另外一个IO口作为输出, 输出总是二分频呢?????  c, X# X5 b" n9 }

网友:
      我也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费解 ,最好是把时钟接到时钟管脚上,或者外部加上驱动芯片把信号整形,这是信号时钟不是很好(边沿不是很清晰)造成的。

网友:
    阻塞赋值q<=clk 这样写是没用的!如果要这样赋值可以直接用等号,或者直接用线连起来。如 assign q=clk; 还有 你用的哪个FPGA芯片?不同芯片驱动能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