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DC压降仿真有问题

楼主(2022-10-11):
直接上图吧。芯片出来有电感,电感的参数设置有问题?(电阻改成0效果也差不多),sink source都帮忙看看,基本是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结果差得太多了,层叠应该没有问题

用电

用电

源端

源端

电感

电感

压降直接到0了

压降直接到0了

网友A:
    电感没使能吧,电感右边都 是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没使能吧,电感右边都 是0V的?

    电感:active-ture。是这个选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active-ture。是这个选项吗

    是呀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1111111111

    使能了。目前发现的问题应该是电流设置大了,那个设置的应该是单个pin脚的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