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线束测试仪如何快速判断汽车线束的故障情况

楼主(2022-10-11):
      汽车线束是指由铜材冲制而成的接触件端子与电线电缆压接后,外面再塑压绝缘体或外加金属壳体等,以线束捆扎形成连接电路的组件。在实际应用中,汽车线束由于使用强度高,工作环境恶劣,生产品质不达标等问题,一旦出现故障就容易引起极端的安全问题。那么使用中汽车线束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1.线束接触不良
  线束总成插接件不良是发动机线束常见的一种故障模式,接触不良问题太多发生在插接器内,像护套质量不过关;装配工艺不过关,镀层设置不合理,端子氧化过快等都是原因之一。线束接触不良看似不致命,但隐患很多,而且很容易降低使用体验。像大灯不亮、发动机不能启动、玻璃升降器无法工作等,都可能是因它而起。
  2.线束断裂
      线束断裂是常见的汽车故障模式,原因可以简单列为:线束分支设计过短;线束制造不规范;装配时扭曲线束等。因为有些线速需要受到绕曲,这类断裂风险通常很难规避掉。
      作为连通汽车内部各个板块,像人体神经系统一样的存在,线束的质量安全与否不容忽视,本期的Aigtek线束测试仪科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汽车线束常见的的检查方法。

      1.直观检查法
  当汽车电气系统的某个部分发生故障时,会出现冒烟、火花、异响、焦臭、高温等异常现象。通过人体的感觉器官的听、摸、闻、看对汽车线束及电器进行直观检查,进而判断出故障的所在部位,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检修速度。例如,当汽车线路发生故障时,常会出现冒烟、火花、异响、焦臭、高温等异常现象。通过直观检查,可迅速判断出故障的所在部位及故障性质。
  2.仪器仪表检查法
  使用综合故障诊断仪、万用表、示波器、电流钳等仪器仪表来诊断汽车电路故障的方法。对于电控系统汽车,一般利用故障诊断仪查找故障码,来确诊测量故障范围;再使用万用表、电流钳或示波器有针对性地检查有关电路的电压、电阻、电流、或波形,诊断出线束导线的故障点。
      3.工具检查法
  试灯检查法较适合检查导线短路故障情况。使用临时试灯法应注意试灯的功率不要太大,在测试电子控制器的控制输出端子是否有输出及是否有足够的输出时尤其要慎重,防止使用控制器超载损坏。最好使用二极管试灯。
      4.导线跨接检查方法
      跨接法即用一根导线将被怀疑有故障的线路短接后,观察仪表指针变化或电器设备工作状况,从而判断出该电路中是否存在断路或接触不良的故障。跨接是指用一根导线将电路中的两点连接起来的操作,所跨接的电路两点间的电位差为零,不是短路。
  除了上述的检查方法,其实线束测试仪也是现如今更多线束厂家的选择,因为传统人工监测方法效率低、精准度差,企业人工较高,广大厂商都在寻找更高效便捷检测汽车线束的途径,线束测试仪就应运而生了。

      ATX-3000系列线束测试仪功能特点:
  ●测试点数多
  拥有多达4096测试点,通道可快速平滑扩展,测试高效;
  ●功能强大
      通断、耐压、绝缘电阻、二线制电阻测试,能高效准确的剔除短路、断路、误配线等不合格产品,可以说是一机功能顶所有;
  ●智能自学习
  数据对比分析、自动记录测试报告、智能化测试软件、大型数据库,智能MAX;
  ●高压检测自动复位,测试安全可靠
  5寸多点式电容触摸屏+win10操作系统,操作便捷,科技感十足。
  安泰电子是一家专业的线束测试仪制造厂家,为用户提供了从低电压到高电压、从便携式到台式,高压的全系列解决方案,本公司的线缆线束产品包括导通线束测试仪、台式线束测试仪、高压线束测试仪等系列。可满足从单根线缆测试到复杂的电缆、线束网络测试几乎所有的测试需求,了解更多安泰线束测试仪产品,可关注线束测试仪相关资讯。

网友:
    大部分应该是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