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啊

楼主(2022-10-11):
有没有大老教下小弟啊
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源芯片的计算公式,肯定有个电路图,电阻对用电路上的位置,就可以根据输出计算需要的电压

楼主:
比如输出电压是5V 这两个电阻如何取值

网友:
    电源芯片输出电压计算公司吧

网友A:
    只有个公式,没背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个公式,没背景啊。

你好,这个背景指的是什么

网友:
    用常用阻值往里面套就行了,注意2个电阻的最大最小值限制

网友:
    一条线路上电流相同。Vout/(Rf1+Rf2)=Vfb/Rf2;Vout=Vfb(Rf1+Rf2)/Rf2,Vfb=1.2V,因此Vout=1.2VX(1+Rf1/R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