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 few conductors were found on port1

楼主(2022-10-11):
我用hfss的terminal仿真一根微带线,蓝色的是微带线,黄色的是同层gnd和下层gnd,我创建了lumped port和wave port,把黄色的都选为了参考地,但是他都报错说端口上太少导体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到一个说法,说terminal line都是从GND到信号线

楼主(2022-12-06):
解决问题了:lumped port就是不能和空气盒子接触,wave port底端只能和一个金属gnd接触,不能有多余的金属来分割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