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惠斯顿电桥后接一个运放的电路分析

楼主(2022-10-12):
如图,左边是一个惠斯通电桥,右边是一个运放电路。
我不明白的是:
工作在线性区的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不是“虚短”吗,那么电压应该相等,可是这两端的输入电压显然不同(因为直接连接的是惠斯通电桥,那么正向输入端电压会一直变化)
我看一般的工作在线性区域的运放的正反输入端都是有电阻的,这里没有,导致我无法像一般的差分运放电路去分析计算放大倍数。
那么应该如何分析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呢?

网友:
分析很正确,应该加输入电阻的。

网友:
怎么就不好算了,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交流 !

网友:
不是一样分析么,运放还是虚短,你只要算-端的3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