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的问题?process(a, b, c) begin… end process;

楼主(2022-10-12):
vhdl的问题:process(a, b, c) begin… end process; 如果a、b、c同时改变, 该进程是否同时执行三次?

网友:
PROCESS STATEMENTS 中的执行跟逻辑有关系,  假如是同步逻辑,  则在每次时钟的触发沿根据A, B, C的条件来执行一次;
假如是异步逻辑,  则根据判断A、B、C的条件来执行. 一般我们都推荐使用同步逻辑设计。

网友:
VHDL 的程序结构特点是:
将一项工程设计,或称设计实体(可以是一个元件、一个电路模块或一个系统)分成外部和内部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