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中无GND时是否需要铺铜,如果需要该怎样铺铜?

楼主(2022-10-12):
我在设计一块仅用作信号导通pcb板时有些疑惑,这样的板是否还需要铺铜?板上除了一个连接器之外无任何的元器件,仅有几个焊盘做导电触点。如果需要铺铜的话,应该连接哪一个网络呢?望大家赐教,谢谢!(想顺便问问,一般来说短接焊盘中间的间隙应该是多少呢?(用2mm直径的导电胶短接)我设置为0.5mm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
    不铺问题不大

网友:
    要铺就铺空网络的铜皮,打孔

网友:
    不铺铜也没有问题,按照实际操作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可以铺方格网状的铜线么!

网友(2023-09-26):
    速率较低的时候铺和不铺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