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是否可以软件调试基于 UCOS-II 的程序?

楼主(2022-10-12):
在ADS 中是否可以进行软件调试基于 UCOS-II 的程序?

网友:
ADS 软件调试只能调试 ARM 的内核,不能调试外设。但是取消 PLL 锁定检测后,可以调试任务切换,最终到空闲任务上。开始移植时软件仿真是最好的工具,要好好利用!

网友:
ADS是使用最多的ARM编译器,其实ADS和KEIL差不多,也是新建工程、新建文件、编译、运行。ADS只能调试 ARM 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