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10-12):
这是一个BMS板放电MOS关的驱动电路图,其中DO是接到一排放电MOS管的G极,请问图中Q21、Q23和Q30的作用是什么?这图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可能是给 “放电MOS管的G极” 在关断的时候,泄放电荷,提高频率响应。

网友:
没有看到D0,或许就是加速开关速率。

网友:
输入平状态变化,Q18的基极电压低于DO 0.7V时,可快速把DO的电压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