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3.3是不是有问题,老是坏

楼主(2022-10-12):
如题:AMS1117-3.3是不是有问题,老是坏,要么短路要么固定输出3.8V,有时候电压又会变化

网友A:
    使用LDO,切记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过大,但是必须大于使用压差,电流不能过大。否则LDO会出问题。还有市场上有1117是假货

网友B:
    LDO输入输出有压差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输入输出有压差要求的

压差没问题,是出问题之后输出电压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DO,切记输入输出压差不能过大,但是必须大于使用压差,电流不能过大。否则LDO会出问题。还有市场上有 ...

    找代理商买的也会有假货吗,目前出了n次问题了,感觉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电路  1117用的人很多的,一般没问题才对

网友:
    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

    输入电压4.6V  输出3.3V

网友:
    量一下 你的负载。还有可以换成LM1117-3.3。AMS1117-3.3 好像最大1A.有的也就800mA。这种LDO很多假货,正规代理商也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是不是拿错型号了?比较简单的物料,长电的品牌都不错,还有很多国产品牌

网友:
    先拥抱一下,我们明令禁止AMS(据说原版倒闭),现在阿猫阿狗的打标AMS。品控非常烂。  另外技术题,LDO既能是线性器件,务必重视“热耗散功率”也就是IN-OUT*A。1117号称1W你能信70%就给面子了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一般是器件本身问题

网友:
上原理图,版图,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这个是很老的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
有些厂家挂LDO,其实就是个稳压管。
做的不好的对输入输出电容有要求,甚至对ESR有要求,最小负载要求的也有。
信息越多,大家越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