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同时安装了AD9和AD16两个版本,默认打开都是AD9,想改成AD16,怎么改?

楼主(2022-10-12):
电脑上同时安装了AD9和AD16两个版本,默认打开都是AD9,想改成AD16,怎么改?

网友:
    右键 /打开方式

网友:
    右击文件,打开方式,选AD16,然后将默认打开方式选为AD16即可。

网友:
    随便找个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右键属性—>打开方式,选你要打开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把16装最后。

网友:
    为什么要同时装两个,直接删掉9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