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关于FPC的SMT焊接质量外观检验标准,跪求怎么算最小电气间隙呀?

楼主(2022-10-12):
谁知道关于FPC的SMT焊接质量外观检验标准,跪求怎么算最小电气间隙呀?

网友:
正常最小电气间隙=元器件超出焊盘的尺寸值+20UM。

网友:
以焊接位置的1/2来算。

网友:
焊接质量外观检验标准很多,请查阅电子工业标准 IPC-610D ,最小电气间隙一般会定在0.2mm。

网友:
FPC的工艺标准和普通PCB的焊接标准是一样的,只要焊盘上锡良好就可以了啊,只是生产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质量,最小间隙是0.2MM,FPC外观检验就按SMT外观检验标准来执行就可以了,只是FPC是柔性线路板,在生产时要注意保护好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