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 Band为什么要分A和B?

楼主(2022-10-12):
LTE Band为什么要分A和B?

网友:
还有cde频段吧!为了区分不同的频段。

网友:
原因不一定相同,B28分AB是上下行频率太近,所以分两段;B41也分ABC等是因为区域用的频段不同。

网友:
国内使用的TDD包括B38、B39、B40、B41,其中B38是B41的子集。

网友:
    B28的AB主要是为了方便制造双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