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芯片烧录后再过回流焊,里面的程序能保存几年?

楼主(2022-10-12):
一款产品用的 ti 的一款mcu芯片。几百台库存放了两年后上电发现有大约25%不工作。都是程序没跑起来,重新烧录就正常了,初步判断是代码损坏。
这批产品生产流程是先进行芯片烧录,再进行回流焊的,考虑会不会是因为温度导致的芯片内部flash的代码提前损坏了。各位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测试都OK,放着放着程序没了?!
各位请分享下经验或者提一些线索吧!非常感激!

网友:
是不是,MCU晶振部分受潮了,影响正常工作。烘干之后,在试试。

网友:
放了两年也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芯片需要注意存放环境,环境温度湿度静电场,不过还是建议尽量让芯片在程序输入后再焊接再主板上,最合适。

网友:
flash程序内容保存的时间一般号称10年或更长,但是高温下数据保存时间要短得多,就像质量不好的SSD,过一段时间就数据丢失一样。但是通常波峰焊不至于导致数据丢失。另外不同编程器烧写的数据保存时间也可能有差别。

网友:
理论上来说和回流焊没有关系,回流焊虽然温度高,但是持续时间比较短,
可能的原因是芯片储存环境不当,比如温度,湿度,静电等影响导致其ROM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