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现加减错误!!

楼主(2022-10-12):
l=*data;
h=*(++data);
if(l<0x7f)

       l-=0x40;

else

       l-=0x41;

h-=0x81;
计算出来的值不对,都是乱码!怎么回事?是电脑中毒了还是编译器出问题了、还是别的代码有问题?
u8  *data是函数的形参,传入的是字符串“我”。

网友:
简单点来说,进来的时候先看看 l 和 h 的值对不对,然后一步一步下来,总共没有几行,非常容易。

网友:
是字库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