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PC上位机串口通信之LED控制

楼主(2022-10-12):
PC机通过上层软件控制单片机LED的亮灭或者控制LED的闪烁及闪烁时间,上层软件用户名密码均为admin 注意PROTEUS串口仿真需要配合虚拟串口软件才能工作。

上位机(包含源码)软件说明:
发送数据解析
字节1、2:0x55 0xaa 数据是否正确判断标志
字节3:
           0x01 ------单个LED控制手动控制
           0x02 ------单个LED控制自动闪烁

字节4
    此字节从低位到高位依次控制LED0-LED7,例如0x01表示手动点亮LED0或者LED0自动闪烁;0x28表示手动点    亮LED3、LED5或者LED3、LED5自动闪烁

字节5、6:表示闪烁时间(6高8位 5低8位)    取值范围0-5000

程序源码预览:
  • #include<reg52.h>
  •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 uint8 receive_buffer[6];                        //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 i,k;
  • void delay1ms(uint16 m)                                //1ms延时程序
  • {
  •         uint8 j;
  •         while(m--)
  •                 for(j=0;j<112;j++);
  • }
  • void main()
  • {
  •         uint16 time;
  •         P0 = 0xff;                        //初始化LED状态,熄灭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         TH1 = 0xfd;
  •         TL1 = 0xfd;                        //波特率9600
  •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EA = 1;                                        //开启总中断
  •         SM0 = 0;
  •         SM1 = 1;                                //串行口工作方式1
  •         REN = 1;        //允许串行接收
  •         ES = 1;                                        //开启串行口中断
  •         while(1)
  •         {
  •                 if((receive_buffer[0] == 0x55) && (receive_buffer[1] == 0xaa))                                        //如果接收到0x55 0xaa说明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                 {
  •                         time = ((uint16)receive_buffer[5] << 8) + (uint16)receive_buffer[4];        //闪烁时间
  •                         switch(receive_buffer[2])
  •                         {
  •                                 case 0x01:                                                                                                    //手动控制LED亮灭
  •                                         P0 = ~receive_buffer[3];
  •                                         break;
  •                                 case 0x02:                                                                                                    //LED自动闪烁
  •                                         P0 = ~receive_buffer[3];
  •                                         delay1ms(time);
  •                                         P0 = 0xff;
  •                                         delay1ms(time);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         }
  • }
  • 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 {
  •         if(RI == 1)
  •         {
  •                 RI = 0;
  •                 receive_buffer = SBUF;
  •                 i++;
  •                 if(i == 6)
  •                 {
  •                         i = 0;
  •                         k = 0;
  •                         P0 = 0xff;
  •                 }
  •         }
  • }

网友:
仔细看说明,需要用到虚拟串口,这样能更好的使用。

网友:
使用一条数据线,将数据依次传输,每一位数据占据一个固定的时间长度。只需要几条线,就可以在系统间交换信息,特别适用于计算机与计算机、计算机与外设之间的远距离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