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0Hz、100Hz噪声存在于电路中的问题,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工频噪声

楼主(2022-10-12):
处理电路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采集出来的电压信号存在固定频率的周期噪声,具体请看下图,并且随着电压变化他是同时在变但不改变自身,图三是其局部放大,整体幅值只有0.125mV,这种噪声全占满了,设计的是8通道电路,8个通道基本一致,再看下FFT图,频率确定在50Hz,经过多次测试,还会出现100Hz,25Hz的类似噪声。今天测试发现存在时而有时而没有的情况,实在摸不着头脑

电压不变时候图

局部放大

电压变化时候图

幅频特性曲线
感觉还是哪里接触不良,测试了很多种情况,供电电源也用采集卡看过没什么问题,采集前端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运放搭建的跨阻放大电路,求问有经验的友友们,给予分析及建议!~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不太清楚,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是测试单板时,使用一个220V的风扇对板卡散热引起的。用频谱仪测试相噪时,风扇对着板子吹就有很明显的50Hz尖峰,拿开就没有了,不知道楼主会不会也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电路中寄生交流杂波,一般都是电路设计不周全,产生电路前后交替嵌入引起,需要逐级测量,找出电路中的寄生点,然后采取措施,试一试看吧。

网友:
    根据示波器测量位置找出可疑点。

网友:
    前端放大器需要设计屏蔽。可能是市电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