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 II 在时间分析时提示错误!!

楼主(2022-10-12):
在设计最初, 由于没有将时钟信号定义在全局时钟引脚上, 导致MAXPLUS II 在时间分析时提示错误:(时钟偏斜加上信号延迟时间超过输入信号建立时间)。全局时钟引脚的时钟信号到各个触发器的延时最小,有没有可能通过编译软件设置,将普通I/O脚上的时钟信号,也经过芯片内部的快速通道,以最小的延迟,送到每个触发器时钟引脚?

网友:
可以寄存这个信号,并将它指定为全局信号。
步骤如下:指定—>逻辑选项—>个别逻辑选项—>全局信号。但是, 最好通过专用输入引脚输入时钟信号。

网友:
仿真的时候,选择了Check Output s选项会导致波形变成红色,记着不要勾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