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收发芯片SI4721能否将一个音频信号转为多个不同频率的FM信号同时发射出去

楼主(2022-10-12):
请问FM收发芯片SI4721能否将一个音频信号转为多个不同频率的FM信号同时发射出去

网友:
不能同时,可以使用多个

网友:
能设置一个频点的哈,可以接收的频宽设置宽点接收多个发射信号

网友:
需要设置多个频率发射不同频率的FM高频波主板端口,这些不同高频发射波发射的时候,可以用一个音频信号进行同时发射输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