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画PCB板时元件管脚是绿色的?

楼主(2022-10-12):
为什么画板子的时候这些gua总是绿的?尝试过在规则中修改ARC,改成5、1、0这些都没用?

网友:
同元器件焊盘间距不检测,把这个点击打开,应该就好了!

网友:
必须要删除右下角红色那层。

网友:
删掉room,导入时候不要勾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