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ulate 软件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10-12):
ARMulate 软件是干什么的?2104 不是用 EasyJTAG.dll 来仿真吗?

网友:
软件仿真只能仿真 ARM 核。

网友:
ARMulator 是在 ARM 推出的集成开发环境 ADS 中提供的指令集模拟器。
与运行在通用计算机上的调试器相连接,模拟 ARM 微处理器体系结构和指令集,提供了开发和调试 ARM 程序的软件仿真环境。ARMulator 可以仿真 ARM 处理器的体系结构和指令集,还可以仿真存储器和处理器外围设备,例如中断控制器和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