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跨岛,为什么有些信号走线要参考地?

楼主(2022-10-12):
为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信号线(如SATA等)要参考到地呢,有什么原理吗? 还有,什么叫跨岛?什么情况下要考虑跨岛?怎样才能避免跨岛呢?

网友:
任何信号都是需要回流的,都需要一个环路。
如果参考地,那么信号将在地平面沿着信号线返回,这样环路面积最小。
如果遇到分割,那么信号回流将不可避免地绕开,形成较大的环路面积,引起EMC辐射和被辐射。
这是从EMC角度解释,根据传输线理论,跨分割走线会导致传输线特征阻抗的变大,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可通过TDR验证

网友:
    可以去了解一下传输线理论

网友:
    参考地不完整会造成阻抗突变,影响射频性能,同时地平面不连续也会带来噪声干扰,影响射频接收性能

网友:
    阻抗问题,就像找板厂做阻抗匹配一定是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参考地平面的

网友:
    共模电流是通过地或者电源平面回流的,而且差分信号90%的电流都是通过地的,没有好的参考那共模回流阻抗就非常大,会有严重的em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