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选择

楼主(2022-10-12):
    我们做穿戴产品手环时候,有两个接触点做充电夹子夹住充电,这个充电接口就是一个GND. +5V输入, 我想在这两个点做一个ESD静电,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有没有推荐的ESD管子

网友:
    根据你的最大保护电压计算吧 SMAJ5.0 看看满不满足

网友:
    电源接口可以用TVS,吸收surge能力比ESD强,速度比ESD快

网友:
    推荐0402小封装低功耗静电管

网友:
    单向TVS管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