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换求助

楼主(2022-10-12):
    最近遇到个需求,需要将输入24电源进行转换,输出电源  开始一段时间为24V(0.5s内),接下来降为7V,并一直维持此状态直到输入电压变为0.输出电流为1A,请问这种转换有成熟的电路实现方案吗?

网友:
    很简单用1路BUCK做个7V就可以了,BUCK不使能时直通24V就可以了。

网友:
    现代工艺技术条件下,用个几毛钱的单片机来控制,可能是最简单方便的办法。而且用单片机控制,修改起来很方便。

网友:
    如果24V转7V用Buck芯片来转换,看看Buck芯片的使能端是否可以加上延时电路,让Buck芯片在上电后立即满幅度(占空比最大)输出,延时之后转为正常(7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