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32s4系列单片机的某个io口接30k电阻,测电阻两端电压,为什么只有大约0.4v?

楼主(2022-10-12):
电路如图1、2、3所示,P1.0接电阻,通过电阻接到gnd。

程序如图4、5所示,设置端口为推挽输出且输出高电平。

最后测的电阻两端电压如图6万用表显示:0.381v。

网友:
说明你io还没配置成功!!

网友:
P1M1=0x00; //设置P1口为推挽输出。这就好了!

网友:
    单片机IO口有4中状态,需要对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