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仿真最简单的Boost升压电路 这是出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2-10-12):
Multisim14仿真参数如图,理论上输出电压应该在24V左右,这个仿真出来的波形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也改变过占空比,仿真出来的和理论上差距都很大,应该不是误差范围内。
电路也是很基础的,器件也很少 各位有知道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增大R1电阻值调试试试看,输出波形会得到改善

网友:
是你XFG1的问题,换成sources 里面的BIPOLAR_VOLTAGE试试吧

网友:
你的电路负载电阻过大,改为300欧姆可以稳定在24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