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100多MHz的频率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通过单片机或FPGA板后显示出来???

楼主(2022-10-12):
    怎么把100多MHz的频率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通过单片机FPGA板后显示出来???

网友:
    通过"频压转换电路"(自己百度),转换成0-10V左右的直流电平信号,然后进行A/D采样得到数字量,送给FPGA或者单片机。然后进行显示编码(由显示方式决定),然后控制显示单元显示频率。

网友:
    频率信号直接送FPGA(单片机干不了这活),每秒对频率脉冲进行计数,得到的数就是频率信号对应的数字信号,后面显示控制部分与前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