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t目前在rt1052的板子上不支持从flash加载到sdram中运行吗?

楼主(2022-10-12):
在最新的代码仓库中已经没有教程文档里面说的rt-thread\bsp\imxrt1052-evk 文件夹了,bsp目录中imxrt1052-atk-commander看名字应该是正点原子的。

打开project.uvprojx工程,编译后下载程序总是在烧写的时候出错,无法完成下载验证。
另外从分散加载文件中也没有找到程序加载到sdram中运行的事例,

请问rtt目前在rt1052的板子上不支持从flash加载到sdram中运行吗?

ram比较小 如果只是在flash运行速度又不够,都是去用这个芯片的意义了。

网友:
在RTT源码下有bsp/imxrt/imxrt1052-nxp-evk的目录,是否就是你要寻找的?

网友:
分散加载和烧写算法这些跟RTT工程没啥关系吧,完全可以自己配置的

网友:
好像这个bsp有问题,之前用jlink怎么烧都烧不进去,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