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utline层直接添加circle,为什么走线也能走到这个circle内而且没有DRC报错呢?

楼主(2022-10-12):
在outline层直接添加circle,为什么走线也能走到这个circle内而且没有DRC报错呢?

网友:
用outline直接添加circle的

网友:
    outline层只代表是板框层,还需要添加RouteKeep out来禁止布线和过孔进入

网友:
    用outline有个问题就是出钻孔表的时候不会列出这种孔。

    在outline这个圈圈设置一个route keepout就可以了 。

网友:
    DRC报错都是由对应规则才会报错,只是个outline不添加任何属性,不会产生任何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