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522级联分频器在Proteus仿真不成功

楼主(2022-10-12):
使用CD4522芯片级联后做一个1000分频功能。现在用Proteus仿真,使用2片CD4522,按照datasheet搭电路好使。加上第三片后整个系统不工作,我看了半天没找到原因

网友:
致使仿真不成功的关键原因是,仿真电路图中最下边的接地符号没有连接上。
另,两个数字表应当设定在频率计状态,而不是计数器状态。

网友:
中间那位设为0时,只有最低位有分频效果。比如设定105,最后只有5分频

网友:
是不是模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