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为什么不能从变压器、散热片、MOS管脚中穿过啊?

楼主(2022-10-12):
信号线为什么不能从变压器、散热片、MOS管脚中穿过啊?

网友:
信号线一般不与过大电流的线走一起,这样对信号有很大干扰,容易引起误操。

网友:
散热器下面不仅不要走线,而且最好不要辅铜,因为散热器座一般是金属,安装在板子上有可能磕破铜箔,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
MOS管,要么是过大电流,要么是做开关管用,对信号的干扰非常严重。

网友:
那是因为EMI,特别是变压器和散热器,它们都会发射电磁与电波干扰,而信号线易接收到这干扰,经后级放大 使其不正常工作,一般信号线有穿磁环和包一屏蔽接地这样有效屏蔽电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