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电烙铁工艺相比,激光锡焊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10-12):
与传统的电烙铁工艺相比,激光锡焊有哪些优势?

网友:
激光焊接只对连接部位局部加热,对元器件本体没有任何的热影响。

网友:
加热速度和冷却速度快,接头组织细密,可靠性高。

网友:
非接触加工,不存在传统焊接产生的应力,无静电。

网友:
细小激光束替代烙铁头,在狭小空间同样可以操作。

网友:
没有与PCB接触,没有漏电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