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 1.5V 用升压芯片升成3.3V电源 最好用什么芯片?

楼主(2022-10-12):
电池供电 1.5V 用升压芯片升成3.3V电源 最好用什么芯片?

网友:
可以用LN2351的芯片,电流不大就直接升压,输出大约有200MA。需要大电流时外扩MOS。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芯片,BL8505三端升压稳压IC,该IC最低工作电压仅1.0V。输出电压范围2.5~5.0V,步进0.1V。采用TO92三脚封装,外形与9013三极管完全一样。

网友:
干电池碱性电池单节两串升压3.3V的电源芯片FS2111,FS2111是一款具有仅 6uA 静态电流 的同步升压变换器。 在 PFM 的基础上采用了自主 的专利技术,一方面消除了变换器输出电,容 ESR 对稳定性的影响,提高了输出电压 的稳态精度;另一方面,使系统的工作频 率高达 1.2MHz,同时又能保持超低的静态电流,实现最高的效率。 FS2111输出电压可以进行内部调 节,实现从 1.8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 调节步进为 0.1V。亦可以选着固定输出电压3V/3.3V/3.6V/5V/ADJ可调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