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维空间中的一组坐标点进行范围限制

楼主(2022-10-12):
    如题,我生成了一组空间中的三维感兴趣的坐标点,但不知道怎么对这组点的范围进行限制,比如我生成的点的坐标为(x,y,z),现在要求x的坐标为(-30,30),y的坐标范围为(-30,30),z的坐标范围为(0,5),请问怎么写呢?

网友:
    三维点的左边在矩阵中是  一系列数据,生成大量随机点后对不满足条件的点进行删除就得到合服你需要的点,
    又或生成随机坐标的时候限制 各坐标的范围进行随机生成

楼主:
    我自己想到了一种方法,电脑不在旁边,明早去试试对不对
  输入为x,y,z三个坐标的向量
f=zeros(numel(x),3);
    for i=numel(x)
      if 30>x(i)>-30&30>y(i)>-30&5>z(i)>0;
               f(i,: )=[x(i),y(i),z(i)];
    else f(i,;)=[]
end
    end
    这样是不是就能挑出所有满足条件的点了
    另外问下咱们论坛怎么贴代码啊

网友:
    不用if
    直接进行矩阵判断   假如num 是 N*3 的矩阵  每行是一个点的 xyz
flag=numel(:,1)>30 |  numel(:,1)<-30  | numel(:,2)>30 |  numel(:,2)<-30    | numel(:,3)>0 |  numel(:,3)<5
得到所有不符合条件的矩阵行标记 flag
numel(flag,:)=[]   删除不合格的  就得到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