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电感波形有震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12):
    测SW处的波形不是方波?

网友A:
    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什么型号

T1934ES6,这个芯片我还没查到频率是多少,所以想测SW脚看看,还没看出来

网友:
    输出端 增加10欧姆2W的电阻负载,再测量波形看看效果。

网友:
    RC阻容与SW频率不匹配吧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按照手册,BOOST脚为内部运放电源脚,需要辅助电源的,从Vin或者Vout通过二极管连过来,然后FB对地的电容和吸收的C6,R5也都先拿掉测一下

网友:
    负载偏小,芯片工作在轻载高效模式,而且是突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