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的厚度

楼主(2022-10-12):
    问下,在做封装时,die的厚度由什么决定的?厚度是否会影响性能?如果我一个die由300um减薄到150um,对什么由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打线芯片还是FC芯片?

filpchip 倒装

网友:
    60~200um   不影响

网友B(2022-11-22):
    首先DIE最小厚度是封装厂减薄工艺的能力,一般大于3mi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首先DIE最小厚度是封装厂减薄工艺的能力,一般大于3mil

    然后是基于整个IC的warpage做应力仿真,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DIE厚度的结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是基于整个IC的warpage做应力仿真,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DIE厚度的结果出来

谢谢!看来有必要做一下warpage仿真了。附上一份华为的文章  BGA warpage检验规格及板级组装应用技术研究。

    BGA warpage检验规格及板级组装应用技术研究.pdf